西门子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4-01-19):
6台变频器,两台伺服,都是通过PRIFIBUS跟PLC通信。

设备启动后几分钟就报变频器故障与伺服故障,还有一个急停故障,急停完好。

这种情况是不是 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网友A:
应该不是,查查是不是接线不牢固或者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故障代码是啥?看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