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干燥方法

楼主(2014-01-19):
变压器干燥方法

1、油箱铁损干燥法

(1)干燥前的准备工作

1)在变压器外壳缠绕涡流线抽真空干燥时,应对油箱的机械强度进行鉴定,确定抽真空的极限值,必要时应采取补强措施;

2)在变压器干燥前,应将变压器的芯子和油箱内部清洗干净,并放出箱内剩余的脏油,变压器带有可拆除的散热器时,应拆除散热器;

3)缠线加热干燥时,应使用绝缘线,变压器外部最好包以石棉或玻璃布保温,在保温材料上缠绕绝缘导线;为了使温度分布均匀,线圈缠绕到变压器外壳全高的40~60%处(由下算起),而且,缠到外壳下部的线圈要比缠在中部的密一些,在干燥的过程中,箱底可以安置加热器加热。

(2)干燥中的注意事项

1)变压器干燥时温度要逐渐升高,线圈最高温度不得超过95℃,外壳温度不得超过115℃;

2)外壳内的温度达到85~100度时,真空可抽至150 mmHg,此后按每小时50mmHg均匀地提高真空,直到极限值为止(见3.18.4“抽真空的要求”)

3)在干燥过程中可以周期地放入干燥冷空气,排除潮气或凝结水;利用热扩散作用加快干燥速度;

4)线圈和外壳内温度由磁化线圈电源的接通或断开来调节,或采用线圈抽头的办法来调节温度。

(3)干燥结束条件

1)在温度和真空度稳定情况下,绝缘电阻下降后重新上升,在12小时以上保持不变;

2)在8小时以内基本无凝结水析出;

3)变压器干燥终止后进行降温,并用预先准备好的绝缘油加温,至两者温度基本接近油温且温差不超过5℃时,将干燥洁净的变压器油由下部真空注入变压器内,浸至芯子顶部为止,并继续保持真空时间在8小时以上。

2、热油喷雾真空干燥法

(1)干燥方法

1)干燥所需设备:油加热器、喷嘴、复水器、水罐、油泵、真空泵;

2)干燥所需的动力;

3)安装注意事项:

a)各设备安装前,应检修清扫,各测量表计应校验合格,管路联接应很好密封,尽量减少接头,防止漏气,变压器的检修清扫,可在干燥后进行,但必须保持干燥不漏气;

b)保温系数应设有不少于3层的石棉保温层,如周围温度较低,可适当增加保温层;

c)喷嘴距线圈应保持0.3米左右距离,安装位置以油雾能全部喷射至线圈上为准;

d)将妨碍喷雾的挡板和分接开关拆掉;

e)安装小型电气干燥炉时,应高于油面1米以上,特别是在真空状态时更应注意(容易抽不出油);

f)排除潮气破坏真空的进气管应在变压器底部,并应有过滤器,防止杂质侵入;

g)喷雾用油不宜过多,以不接触下部线圈为限,避免油浸线圈。

(2)注意事项

1)启动油泵应在真空之前进行,如:干燥过程因故停油,再启动油泵时应先破坏真空,否则油泵抽不出油;

2)加热器出口温度经常保持在100~105℃,油泵压力根据喷雾实际情况而定,一般为0.25~0.35Mpa;

3)破坏真空排出潮气时,进入的空气应经过预热;

4)停止喷雾时,应先将加热器电源切除,在干燥过程中,如果加热器有故障或温度升不起来,变压器底部电热装置也应投入;

5)变压器升温速度可以不加控制,当内部温度达到85℃时,开始抽真空;当外壳内的温度达到85~100度时,真空度要达到150mmHg,以后每小时50mmHg均匀提高真空度直至极限值为止(参见本章3.18.4“抽真空的要求”);

6)每隔1小时记录一次干燥情况,每隔2小时破坏真空排除潮气一次,并测量绝缘电阻、凝结水析出量;

(3)干燥终结条件和干燥所需电力,与涡流真空干燥法相同。

3、短路干燥法

  将变压器二次线圈短路,加适当电压于一次线圈,使一次线圈内产生短路电流而发热,使绝缘物吸收水分向外蒸发;

1)干燥电源的电压、所需的动力;

2)干燥时注意事项:

a)短路干燥必须带油进行;

b)正确保持绝缘物和线圈的安全温度;

c)通风流畅,使经过热油放出的水、气容易扩散;

d)限制正常的冷却作用,保持正确的温度;

e)装置加适当的笼罩设施,防止潮气凝结;

f)仔细测量油的耐压,来推断变压器的干燥程度。

4)干燥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a)拆卸防爆器的玻璃膜和全部放气管;

b)拆开人孔盖(顶盖上)或将各盖抬高150毫米;

c)用雨布笼罩变压器顶盖及盖上的孔洞;

d)检查保护措施,以免电源万一产生高压损坏干燥中的变压器;

e)降低油面,使它低于散热器的进油口,如散热与油箱连接管上装有油阀,油面可在进油口上,但仍应低于箱盖数十毫米。关闭上油阀,开启下油阀,防止油在散热器内循环冷却,勿将上、下油门一并关闭,否则油因温度升高膨胀将损坏油阀和散热器;

   开始时,电流不妨稍大些,约等于额定电流的125%,待油面温度达到65℃时,按照附表1-2降低电流,使油面温度保持稳定;如达不到,最好使用额定电流的一半,将油面温度保持在85℃。

   要随时用浸在油中的温度计测量温度。每隔4小时测量顶部和底部油样的耐压,起初油耐压超过30KV时,再继续干燥24小时才停止。做出温升的曲线表,以明确干燥的情况。在补充经过滤耐压合格的油时,使油由箱顶或油枕注入,不要经过放油阀,以免线圈接触空气;

对于三相绕组变压器,干燥时先干燥二次绕组,再干燥高压线圈与另一组低压线圈;

4、 零序电流干燥法

    三相变压器线圈由单相电流供电时,产生零序电流,它所激励的磁通通过变压器铁芯和夹件及油箱的金属结构闭合,使产生的热量加热变压器器身。

    电流可加在高压线圈上,也可以加在低压线圈上,这时其余的线圈应处于断开状态,如为三角形接线应改为开口三角形接线;

    加热过程中,用热电偶或埋入电阻来监测温度,装于下列部位:

    (1)铁芯的上铁轭上;

    (2)流过电流的线圈的上、下铁轭绝缘里;

    (3)铁芯的下铁轭上;

    (4)压板上;

    (5)在外部线圈上,距上端和下端各为1/3高度,且距相邻相最近处;

    (6)在最热的结构件上、下夹件的上肢板、拉板等。

  远离绝缘的器身结构件的最高温度,在干燥过程中应不超过120℃,其他部位的温度应不超过100~105℃。

  零序电流加热法在工作时,通常需给绕组施加非标准电压,需要一台专用的调压变压器。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绕组接成中性点不引出箱盖的星形和三角形的变压器。采用这种加热法时,存在器身个别零件严重过热的危险,所以要特别监视内部的温度。通常这种方法只在容量不太大的变压器非真空干燥时才采用。

  测量绝缘电阻时,应将电源停止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