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仪表自动控制系统故障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20):
  液位仪表自动控制系统,采用的是常规仪表控制,由智能控制器、手操器、伺服放大器、电动执行机构、电动变送器、指示仪表及报警器等组成。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会有下列故障问题的出现,影响测量的正常进行。并且小编给出了解决故障问题的方法,仅供参考:

  1、仪表指示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首先检查电动差压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在锅炉水位控制中电动差压变送器必须进行负迁移)是否正常,如果输出信号正常,那么问题就在指不仪上,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

  (1)处理方法1:在没有备用仪表的情况下,把指示仪输入端子上的信号线卸下并短接在一起,用绝缘布包好(因为指示仪与控制器的信号是串联的,这样可暂时使控制系统正常运行),然后,再根据故障的情况在现场或拿回标准室检修。

  (2)处理方法2:用备用仪表置换有故障的仪表,拿回标准室检修。如果电动差压变送器的信号正常

  一是检查导压管和电动差压变送器及平衡阀有没有泄漏或堵塞的现象,如有这种现象可根据情况及时处理;

  二是校验电动差压变送器是否准确,如不准确可根据情况调整机械零点和量程,否则可更换新的电动差压变送器。

  2、自动控制不正常,而手操器的手动控制正常:首先用万用表检查控制器的输出端有无信号输出,如果没有信号输出,说明控制器有问题,可检查智能控制器内的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参数设置后还不正常工作,说明智能控制器内部还有其他问题,如不能及时修复,可更换智能控制器以免影响生产。如果智能控制器有信号输出,伺服放大器的外部线路正常,说明问题出在伺服放大器上,这时可更换伺服放大器,保证自动系统的正常运行。

  3、自动控制不正常,而手操器的手动控制也不正常:首先用手转动手操器的手动开关,用验电笔检查手操器的输出端有无信号,如没有信号,检查手操器的电源及保险丝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更换保险丝后再查其他问题。

  如果电源保险丝都正常,可能手操器有问题,可更换手操器后再查其他问题。当手操器输出正常时,检查执行器电源及外部线路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查电机启动电容是否击穿,如果电容被击穿,可更换电容。如果电容正常再检查电机是否损坏、执行机构的机械部分是否损坏或卡死,按损坏情况更换相应部件。

  (4)自动控制不正常用手操器手动操作时,执行器动作但无反馈信号:应检查执行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要修好电源。如果电源正常,再检查位置发送器部分有无机械卡住、脱节、松动现象,电气线路上有无短路、断路及元件损坏现象,如有问题要视情况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