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在DCS中使用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01-20):
  DCS系统在实际应用上总是避免不了各种干扰,及时是屏蔽电缆也不能排除,因此就需要安装信号隔离器。大家知道信号隔离器主要是提高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的电器隔离性能的。使其两条线路完全断开,既使在输入与输出设备间的地电位不同,也不再相互产生干扰。

  根据经验,加装隔离器时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1、大多数隔离器采用导轨式安装,适宜安装在机柜中。

  2、根据信号类型选择隔离器,如信号为电流、电压或电阻时,分别要选择电流型、电压型或电阻型隔离器。

  3、根据输入设备要求,满足配电需要。如输入信号的信号源为二线制,需要24VDC电源的变送器,则要选用能给变器配电的配电型隔离器。

  4、注意隔离器对输入阻抗和输出负载的要求,以免传输的信号衰减。

  5、根据接收仪表的个数选择隔离器的通道数。

  6、应选择内部功耗小的隔离器。

  7、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高质量的隔离器。例如某厂的技改中,曾将所有模拟量都加装了隔离器,但中控显示数值仍旧波动较大,将隔离器换成另一厂家的产品后,波动减少,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