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基本知识说明

楼主(2014-01-20):
流量仪表的基本知识说明

  1、被测流体

  从被测流体来说:有气体、液体和混合流体这三种不同物理特性的流体。

  从被测流体条件来说:从高温到低温,从高压到低压,从微小流量到大流量。

  从被测流体状态来说:层流、紊流、非定常流。

  此外,就液体而言,还存在粘度大小不同等情况。

  由于被测流体的特性如此复杂,测量条件又各不相同,从而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表。因此仪表选型首先是选择测量方法,其次再选择仪表型号。

  2、口径:仪表本体接管的公称直径。

  3、流量范围、量程比、量程

  流量范围:由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所限定的范围。

  量程比: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值。

  量程:流量范围上限值和流量范围下限值的代数差。

  4、精确度、误差

  允许误差和准确度等级。

流量仪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最大误差,称为该流量仪表的允许误差。

  绝对误差=仪表指示值-计量检定值。

  相对误差=示值绝对误差/计量检定值。

  引用误差=示值最大绝对误差/仪表量程。

  允许误差可以用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差来表示(但流量仪表一般用相对误差、引用误差来表示)。

  准确度等级:0.02、0.05、0.1、0.2、0.5、1.0、1.5、2.0、2.5、4.0。

  5、温度范围 :仪表对应用环境和测量介质所适用温度的要求。

  6、湿度范围 :仪表对应用环境湿度的要求。

  7、额定压力和最大工作压力:

  8、连接方式:仪表与被测介质管道的连接方式,包括法兰、法兰夹装、卡箍、螺纹等。

  9、响应时间:

  输入变量引起输出变量开始变化的时间。响应时间愈短,信号传递愈快;响应时间愈长,信号传递愈慢。

  10、压力损失

  流量计的压力损失是指流体流过流量计时所引起的不可恢复的压力值。

  ①大气压:由空气的重量作用所产生的静压力。常以0℃时海平面上的大气压力作标准,其值为0.1013MPa。

  ②绝对压力:物体承受的实际压力。

  ③相对压力:绝对压力与当时当地的大气压力之差。

  ④表压:绝对压力大于大气压力时的相对压力,即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

  ⑤真空度(负压):是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的相对压力。即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因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故差值为负数,所以又称负压。

  11、供电电源

  12、输出信号

  (1)模拟输出型0~10mA、4~20mA、1~5V。

  (2)脉冲频率输出型。

  (3)模拟脉冲兼容输出型 (来源于CPU强大的计算功能)。

  13、负载

  指仪表工作时不能超出的一些电量指标。

  14、重复性

  是指在同一工作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多次重复测量,其示值相互不一致的程度。重复性表示仪表随机误差的大小。

  15、稳定性

  是指在规定工作条件下,流量计的某些性能随时间保持不变的能力。

  16、灵敏度

  指流量计对被测流量值的反映能力。S=△Y/△X

  也就是输出变量对输入变量微小变化的程度。灵敏度高,仪表响应时间快,同时干扰也大;灵敏度低,仪表响应时间慢,同时干扰也小。

  17、线性度

  流量计的线性度是在整个流量范围内流量特性曲线与规定直线之间的一致性。

  18、仪表系数

  单位体积内流经流量仪表的脉冲个数(p/L、p/m3)。

  仪表系数为实验数据。

  19、旋涡

  旋涡是一种具有轴向和圆周速度分量的流动。

涡街流量计的旋涡发生体产生的旋涡要求稳定、强度大,其它一切不良旋涡将干扰涡街流量计正常工作。可通过足够长的直管道消除之。

  20、气穴

  液体因流动使压力下降到低于该温度下的蒸汽压力时,蒸汽便突然形成,由于液态向气态转化过程中体积增大很多,压力又重新上升,蒸汽凝结并把气穴填满,气穴便崩溃瓦解,发出猛烈噪声。

  气穴发生在流速最大、静压最低之处,当阀们接近关闭时最容易发生气穴,气穴会在液体中产生气泡,使液体流动失常,使仪表信号不稳定,有时还会毁坏仪表检测元件。

网友A:
支持楼主,适合入门或感兴趣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