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这几个接地的作用?我看不懂

楼主(2014-01-20):
大家来说说这几个接地的作用?很迷茫

一个设备,为什么这么多的接地?设计理念是什么?

网友A:
不懂,一台设备上的?!

网友B:
是不是好几个设备的地线都接在柜体上?

比如:2、3、4是三个设备的地线   而1是柜体与大地的地线;

网友C:
这是一点接地,各个接地回路都要汇集到这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好几个设备的地线都接在柜体上?比如:2、3、4是三个设备的地线   而1是柜体与大地的地线;

1、所有电控柜都有PE接地端子排;

2、各个设备的接地都分别直接接在端子排上;

3、这样可保证接地线避免串联!

4、端子排实际上就是一个等电位电流端子排,各个端子接线柱之间是等电位的,没有电位差!

楼主:
有道理---逆向思维。高!

网友E:
霸气外露的接地排嘛。

各个系统的接地点都汇聚到一个接地排上,然后接地排单点接地利于抗干扰,如果是用跳线串起来,接地效果差多了。我们灭菌柜上都是跳接,干扰时有出现,装上接地排后好得多了。

网友F:
要一一接地 不能串联接地 大家都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点接地,各个接地回路都要汇集到这一点。

网友H:
刘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I:
曾今修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有时一切工作正常,有时不能正常工作,检修时又好了,反复多次出现毛病,当时就看到好多接地线,有一根地线松动,没当回事,后来接好这地线就一切正常了,是一根防干扰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