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有很刺耳的异响

楼主(2014-01-20):
电容柜里没有电抗器,功率因数会跌倒0.2-0.7之间波动,电容器投入运行时会发出刺耳的异响。负荷里有舞台灯光的整流硅柜、舞台机械变频器8个、音响系统。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查看一下电容是否漏液了,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正常。有SCR的电路高频(比50Hz)尖峰电流造成的振动。

网友C:
“电容柜里没有电抗器,功率因数会跌倒0.2-0.7之间波动,电容器投入运行时会发出刺耳的异响。”

1、你把电容柜关掉,看看功率因数是多少?

2、觉得“舞台灯光”系统功率因数高,不会那么低;觉得你的电容柜是多余的(如果去掉电容柜功率因数升高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有SCR的电路高频(比50Hz)尖峰电流造成的振动。

1、50hz或者100hz造成的振动,是低频交流哼声!

2、“很刺耳的异响 ”是高频叫声,是电容与电感谐振的高频叫声,

3、“没有电抗器”,说明电路的电感L小,恰好是谐振叫声频率高的原因(f=1/ 2π√LC)!

网友D:
刘老果然技高一筹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有SCR的电路高频(...

难道是自动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坏了?还没验收的设备啊。功率因数不低的话,应该不会自动投入补偿电容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