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热电阻输入模块要转换吗?

楼主(2014-01-20):
热电阻输入,用EM231 AI4*RTD模块。模拟量输入,写程序时要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吗?还是不用转换,直接写模拟量地址AIWX就得了?如果要转换的话,和用EM231 AI4模块没什么区别了。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用EM231 AI4*RTD模块除10就是测量温度,它的分辨率是0.1度

网友B:
可以直接读地址里边的数值,计算时按需要可以在转换。

网友C:
RTD模块直接就能读出温度。100度就是1000,10度就是100.十倍,但是是整形

网友D:
直接转换、然后除以10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上面这么多位大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