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通讯死机

楼主(2014-01-20):
用台达PLC与施耐德ATV31通讯,读取ATV31端子com与AI3的4~20mA电流值,并写入频率,端子启动。开始读取写入都很正常没有问题,但是过几个小时后就会通讯就会死机,通不上了,按复位也不行(也许是我把通讯故障取消了),把变频器电源断掉重新上电就可以

网友A:
那你的变频器显示什么代码,

看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普plc的问题

楼主:
没有取消通讯故障设定的时候就显示通讯故障代码,取消设定后就没有显示了,从运行频率和读取的数据可以判断通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