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总报过载 “OL”

楼主(2014-01-20):
7.5千瓦正弦变频器,带6千瓦电主轴,空载也转不起来,慢慢转几秒钟就报过载“OL”。

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我用它驱动2.2千瓦电机,满载也能正常转动。

自辨识电机参数时,静态辨识可以通过,动态辨识不能通过,提示瞬时过流或稳态过流。动态辨识时已经卸除了负荷,电机空转

网友A:
带6千瓦电主轴时变频器是否识别了电机?

识别时电机是否处于静止状态?

楼主:
带2.2 千瓦,能正常识别。

带6千瓦,静态识别也没问题,但是动态识别时,电机一转动,就报错,“HOC”(过流)。

网友B:
变频器重载启动,更改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重载启动,更改启动方式!

根本就没有任何负载,就一个电机空转。

网友C:
启动时间是多少?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间是多少?查看。

你是说加速时间吧?

我试验过2,15,100秒,长短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间是多少?查看。

关键是,自动辨识都通不过。

网友D:
更改下电动机传动模式看看。

网友E:
你的电主轴应该是高速主轴吧,变频器的基本频率和电压是否跟主轴的铭牌参数设置是一致的,检查下。

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应该是参数设置错了,初始化参数,V/F跑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主轴应该是高速主轴吧,变频器的基本频率和电压是否...

试过了,恢复了出厂设置。把频率设成300赫兹,转速输入18000转,电流电压等都检查过了,就是转不起来(转的很慢,约有几十转/分),过几秒就停机报超载。

我现在怀疑是电主轴内部绕组有击穿。拆开看了,没有烧毁的痕迹。直流电阻也还平衡。

5000元又买了一个电主轴,正在发运过来。到了试验一下就可以排除电机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改下电动机传动模式看看。

不知道你说的“电动机传动模式”指的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F:
OL 过流 这个问题应该好排除啊!

网友G:
电主轴内部绕组

应是匝间短路引起的吧

楼主:
已经搞定!原来是变频器坏了。

先是怀疑电机匝间短路,买了一个新电机,结果是故障依旧。

又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变频器,换上就好了。经检查,已经确定,是变频器的一路输出烧掉了。因为有一相的输出电流为零,电机是在单向运转,因此转不起来,还报超载。

楼主: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还留有疑问。在开始时,带6千瓦电主轴曾经正常空转过几十秒钟。后来带不动6千瓦的电机了(空转也不行),但是能带动2.2千瓦的电机(重载也能转)。再后来,连2.2千瓦的空载电机也带不动了。

中间能带动2.2千瓦的有载电机,带不动6千瓦的空载电机,让人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