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01-20):
为什么要我这样写程序,X0,X1,X2,X3接通都不输出,只有最后一个接通时才输出,这样写错了吗?

楼主:
哦,我想起来了,输出继电器只能用一次,最后一次才是有效的。

网友A:
楼主可以用置位与复位。多线圈可以输出。

如果单纯的线圈输出,那么只能用一次,程序会根据你相同输出线圈的最后一次的状态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想起来了,输出继电器只能用一次,最后一次才是有效的。

输出点只能用一次的;需要多次使用可以使用中间地址;

网友C:
普通的辅助继电器M,通常起过渡“输出线圈”的作用,不要重复使用!

网友D:
图片看不清,另外输出继电器Y最好不要重复出现,可以用中间继电器M 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