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动画

楼主(2014-01-20):
请教大家:人机界面中的动画是如何做成的,及如何控制?或到哪里找到可用于人机界面的动画库?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屏、是HMI还是上位机、每一个实现动画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动画的动作全部依靠的是变量,每个变量对应PLC中的相应变量,当PLC中变量的状态发生变化时,人机界面的动画就会变化。你要的不是动画库,是图库,一般组态软件中都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屏、是HMI还是上位机、每一个实现动画都不...

 我用的显控的075屏,plc是三菱fx1s,想再画面上增加动画,如气泵在旋转,水里冒水泡等,根据设备的不同部件的运行方式,进行模拟动画。并需要按下某个启动按钮开始动画,按动停止按钮就停止动画,代替指示灯。当然越逼真越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画的动作全部依靠的是变量,每个变量对应PLC中的相应...

 你好!同上条内容,谢谢!

网友C:
我可以教你用photoshop制作gif动画图片。

楼主(2014-02-25):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教你用photoshop制作gif动画图片。

 你好!我曾经用一个gif动画试图放到深圳显控的人机上,但是不行,只好把它改成静态图片贴上去的。也就没有了动画效果。请问怎样才是正确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