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取电零线接到了保护地线上

楼主(2014-01-21):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安装设备时在一个楼宇内部取电,因为零线排位置不够,就给接到了地线排上。当我们的设备加电几天以后,物业说是因为我们接电问题导致楼宇内部有电器损坏。

我们是在这个楼宇一单元取得电,但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是这个楼宇二单元损坏电器清单,本单元内一个没有。

他给的解释是我们把零线接到了保护地线上以后导致楼宇内的保护底线带电,相当于楼内的220V电压因为地线的带电楼内的电源形成了两路火线,形成380V电压,所以损坏电器。又因为保护地线是整栋楼使用,才导致不是本单元的电器也会损坏。

我就是请教:第一,这样接电会不会造成电器损坏。第二,是不是他所说的原因。

请各路高手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这个供电回路有漏电保护,而且漏保正常的话,你这种接电方式会使漏保跳闸的,不会有其他危害。

如果有电器损坏,而且漏保没跳闸,这个楼的供电接线有问题。

网友B:
低级错误,该交点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级错误,该交点学费。

我就是想问问这样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原来这样接也没事的,他那个楼里边有很多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低级错误,该交点学费。 ...

这次赔点钱没关系,下次搞死人就要上山了。

做电工一定考过操作证了,再好好学习一下操作证的教材。

看来国家搞特种行业操作证真的是很有必要,可惜过程太假了。

你那是使用的三相五线制线路,接地线会被连接到每户的,冰箱、洗衣机等三孔插座设备机壳会跟这个保护线连接的,你在上面接了负载,就会把这个保护线的电位抬高,极端情况下就是一个对地220V的电压,你会害死人的。如果遇到相线接地,而变压器接地总零线断开的最极端情况,会直接给冰箱、洗衣机外壳一个380V电压,你说死人不死人。

正常情况下,前级漏保会立即动作,你们居然还能用,证明整个楼宇电气施工都问题多多,你们这个工程队和物业全部都是帮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