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学习用PLC控制伺服,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1):
我刚开始步入PLC控制这一块,目标是想用PLC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1.

设置脉冲频率的时候我用了上面两种方式,前者把脉冲个数和频率放在内存里(内存里的内容在边上),但是下载到PLC里不能输出脉冲;之后我把脉冲个数和频率改成了数字,然后脉冲就能输出了,这是为什么?

2.

   @sped 这个指令的输出模式,我一开始写成了#0001,结果软件报错,最后我改成了#0100软件才正常运行,请问sped的连续模式和单独模式指的分别是什么?

最后谢谢大家能够抽空看的帖子!目前我学到这个程度,后续还有问题麻烦大家^ ^,也欢迎和我一起初学的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A:
只懂三菱的,顶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把数据从电脑传送到PLC里面,第二个问题可能我一开始控制字写错了,第二天试了一下又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B(2014-04-08):
你用D区时没有给定数据所以没有输出,即(脉冲数,频率)

网友C(2014-06-20):
直接看编程手册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求硬件连接图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