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们

楼主(2014-01-21):
一直有个疑问,我厂有一台350 kw  6000v高压同步电机,它和电源电缆连接时的绝缘是怎样处理的?电机没有接线柱三根线直接引出的,和高压电缆相连,先谢过

网友A:
做的是 高压电缆中间接头

网友B:
做个电缆转接固定端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头接好分开J30包包OK!接头不要受力,做好防护!我们10KV电机没有支撑瓷瓶的话都这样接的!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个电缆转接固定端头,就可以了,

同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