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答疑

楼主(2014-01-21):
LS变频器开机显示Main CPU ERROR 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看字面的意思是主CPU错误,这个比较麻烦了,主控板坏了哦。

网友B:
CPU  error

要么是主板坏了,只能联系厂家

要么是拆装时候个别插针插歪了,以前碰见过

网友C:
高丽的扳子防潮处理的不好,清扫烘干能用几天,换板用的时间长一些,烂,比国产低端的还烂

网友D:
主CPU错误供电正常不,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