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程序

楼主(2014-01-21):
小弟刚学400PLC,有段程序看不懂,请高手指教

      SET
      SAVE
      =     L     20.1
      L     #OB1_PREV_CYCLE
      ITD
      DTR
      T     "libTOOLS_OBInfos".TC
      L     #OB1_PREV_CYCLE
      ITD
      DTR
      T     DBD    4
      L     #OB1_MIN_CYCLE
      ITD
      DTR
      T     DBD   44
      L     #OB1_MAX_CYCLE
      ITD
      DTR
      T     DBD   48

网友A:
SET

   SAVE           //保留RLO状态

     =     L     20.1

     L     #OB1_PREV_CYCLE   //装入OB1的前一次循环时间

     ITD

     DTR

     T     "libTOOLS_OBInfos".TC //转换为浮点数并保留

     L     #OB1_PREV_CYCLE

     ITD

     DTR

     T     DBD    4          //在DBD4内保留OB1的前一次循环时间

     L     #OB1_MIN_CYCLE

     ITD

     DTR

     T     DBD   44     //在DBD44内保留OB1的最小循环时间

     L     #OB1_MAX_CYCLE

     ITD

     DTR

     T     DBD   48   //DBD48内保留OB1的最大循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