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电磁流量计应用中的常遇问题分析

楼主(2014-01-21):
防腐电磁流量计应用中的常遇问题分析

防腐电磁流量计不能被测量电磁流量计,能够测量液,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和应用的一部分的应用范围的扩大,在过去,孔板流量计以提高测量精度为了弥补各种错误,检测异常转换电路,设置意外,异常的一部分,为了实现通过计算机终端或空中交通控制,超限报警,自诊断,远程通信为了改变衰减的变化,调整电磁流量计的零范围。近年来,为了适应流体测量的各种性能,制造商,我们已经推出了各种形式的防腐电磁流量计。使用多电极电磁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和陶瓷衬里,如电极,电磁流量计。

1、非轴对称流动造成的错误

防腐电磁流量计的速度分布对称分布管轴,生成电极的流体总流量在1统一的电动势力,流量计的液体流量计的平均流体流动速度速度分布的幅度磁场率,但无关,而不是比例。对称轴,即粒子的运动物体,每一个不同的位置电极形状的感应电动势取决于电极的电极,在粒子的速度更大,更贴近,感应电动势较大规模,所产生的是不同的,因此,你需要确保流体流动的对称轴。将导致一个错误,如发生非轴对称管流的分布。电磁流量计的选项,以确保直管的要求,以尽可能减少错误。

2、电导率的流体问题

流体电导率下面,增加了错误的输出阻抗,并在电极的“转换器的输入阻抗负载效应,在原则上,提供1的流体电磁流量计的应用电导率较低的限制如下所述。一直。电极的输出阻抗,你可以主要由电极的大小和导电流体,电极的输出阻抗,以确定你需要的转换器的输入阻抗的大小。在理论分析,点电极的电极,大小实际上,可以被忽略,在电极,e“的ķ电导率电极直径和圆板如果是1接触流体的半无限扩张,具有一定规模因而,丁>> D管道直径传播的阻力是在2至1 / 2KD蔓延阻力1/Kd电极输出阻抗等于。 /厘米卢武铉~10微秒/厘米导电流体卢武铉为5μs,输出阻抗为200公斤电极的共同测量下限 - 0.1直径的电极,1/Kd =100KΩ1厘米%输出阻抗转换器的输入阻抗是有限的不足的程度必须是200MΩ。

3、衬里电极夹具

在沉积物的流体测量,表面电极常常在午夜的变化引起的,被污染,必须指出。但要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困难,在零电极和变化的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可以说是电极的直径越小,清理电极以下效果,使用,可以防止沉积是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连接相同厚度的沉淀的衬里的错误Δε可以按类型kΩ的连接,与氟化钾·夹具,T的厚度夹具测量流体的电导率,可以计算d,2)直径。是平等的氟化钾型和KΩ的,如果有是没有错误的,灯具的导电性,玻璃转子流量计但设定的低表达,它是作为一个热绝缘,如臀部材料渍沉浸泡,以这种方式限制这种情况下,在液体中,增加电极的输出阻抗。负偏差,因此,使电极输出为低,由于高导电性的粘接层短路,可能诱导附件,如金属粉末,与此相反。以及其他选择进一步,这是难以附加到沉淀的沉淀和测量设备的衬里,在液体中的玻璃和聚氯乙烯,增加流量。泡沫,包括含有泡沫体积流量均匀的流体,测量的流量值是衡量引入错误而变得不稳定。当传感器电极和衬里,总结,在今后的维修问题,流量计的选择,你将需要考虑到,特别是大口径电磁流量计。你,如果你选择一个预设的电极清洗的孔,在适当的位置传感器的上游或下游,或刮板或更换电极专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华爱美国为了清理在未来的传感器。

4、有线电视信号传输的长度

传感器(即电极),并在尽可能短的转换电缆之间的连接。在一些网站上,转换器的位置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这时候要考虑的最大长度的电缆连接安装环境的限制。传感器和变送器之间的电缆连接的最大长度取决于流体的电导率测量电缆的分布量。,因为它是实际使用范围之间,测量流体的电导率,当确定电极和变送器之间的电缆的最大长度。如果电缆长度超过最大长度,配电电缆的体积由于负载的作用成为一个问题。存在,以防止发生分布电容,使用双屏蔽电缆双核心,转换器,以形成核心之间的盾牌,里面的芯线和屏蔽,以获得相同的电压低但提供的阻抗电压源,屏蔽线,屏蔽“为核心的相同潜力,它是现在,负载电缆的影响并没有传递通过之间并没有存在,它会延长信号电缆的长度上限。此外,您还可以使用特殊信号传输电缆,延长变送器和传感器之间的最大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