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程序改变S7-1200的IP地址

楼主(2014-01-21):
客户需要把设备做成随意切换的使用的,一种设备流水线上又有多台,为了不使IP地址冲突,有没有办法能够简单的改变S7-1200的IP地址,不需要编程工具?

网友A:
1200的PLC我没用过,但是别的PLC用过;

个人感觉不能,IP地址一般是硬件组态时候设置的,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