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材料试验机日常保养方法

楼主(2014-01-21):
  万能材料试验机属于高精度的检测仪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定期的为试验机经行保养。万能试验机的保养主要以三方面为主,主机、油源、控制系统,如果这三方面保养不到位是很容易产生故障的。那么具体的保养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万能材料试验机日常保养方法吧。

  一、主机保养:

  1、机器所配的夹具应涂上防锈油保管;

  2、由于液压万能试验机的钳口经常使用,容易磨损,氧化皮太多时,容易导致小活塞损伤漏油,所以钳口处应经常打扫,保持清洁(最好每次做完试验后进行清扫);

  3、镶钢板与衬板接触的滑动面、衬板上的燕尾槽面应保持清洁,定期涂一层薄的二硫化钼润滑脂;

  4、定期检查钳口部位的螺钉,如发现松动,及时拧紧;

  5、定期检查链轮的传动情况,如发现有松动,请将张紧轮重新张紧;

  二、控制系统保养:

  1、定期检查控制器后面板的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有松动,应及时紧固;

  2、试验后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不用机器时,关闭控制器和电脑;

  3、控制器上的接口为一一对应,插错接口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坏;

  4、插拔控制器上的接口必须关闭控制器电源。

  三、油源的保养:

  1、定期检查主机和油源处是否有漏油的地方,如发现有漏油,应及时更换密封圈或组合垫;

  2、根据机器的使用情况及油的使用期限,定期更换吸油过滤器和滤芯,更换液压油。

  3、长时间不做试验时,注意关断主机电源。如果机器在待机状态,转换开关应打到“加载”档,因为如果转换开关打在“快退”档,电磁换向阀一直在通电状态,会影响该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