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零线电流 问题!!

楼主(2014-01-21):
大家好:

        现有三相四线制电源,每一相上接一个功率型号相等的单相电器(不接任何三相电器),零线并到一起。这时候零线有电流吗?如果有,能消除零线电流吗?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的

网友B:
不一定。所接单相用电器是线性负载,三相平衡,没有零线电流;非线性负载,尽管三相负载相同,零线电流也不会是零,并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些负载标准规定零线截面。

这是粘过来的标准: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