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能达到下面要求吗?

楼主(2014-01-21):
大家好!因需要选择每秒能起停15次,每次转动115到120度,在没起动前伺服在自由状态,不能使能,启动后才开始使能,伺服停止后停止使能,伺服电机需在自由状态,精度要求不高,负荷是摆杆,主要是起停性能要满足要求。另外我还有个轴每0.5秒起停一次,每次工作15MS,转动30度,想选择台达的伺服,不知台达的伺服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A:
和我公司给客户做的异形打磨机方案有点像。这个用PLC控制伺服很难实现。

网友B:
选择每秒能起停15次,每次转动115到120度,在没起动前伺服在自由状态,不能使能,启动后才开始使能,伺服停止后停止使能,伺服电机需在自由状态。

要达到这个,还需要看您带的负载,如果是小功率的伺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珠海希雷伺服可以达到。

网友C:
"在没起动前伺服在自由状态,不能使能,启动后才开始使能"

不使能怎么动?

网友D:
这样做伺服很快就挂了,为啥一定要断使能呢?

使能建立还要时间,也没法做到这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伺服很快就挂了,为啥一定要断使能呢?使能建立还要...

同意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产品推动摆杆要转动一定角度才能够启动伺服,先使能就抱死了,现在加了一个弹簧机构,应不用先断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