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通讯报警

楼主(2014-01-22):
三菱PLC FX2N-128mr和台达人机10S411通讯报警 错误2,错误3 ,这是什么问题?求告诉指点

网友A:
不是线就是通讯格式

楼主:
我用com1也连接不上,COM2也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线就是通讯格式

 先查看触摸屏的通讯方式和参数是否与PLC一致,再查通讯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