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TP-177B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4-01-22):
西门子触摸屏TP-177B DP-6和电脑通讯,用USB-MPI通讯电缆,显示通讯超时,以下是屏和电脑的设置。软件是WINCC FLEXIBLE 2008SP4,电脑系统是WINDOWS XPSP3.

通讯电缆

屏的设置图片。

以下是电脑和软件的设置

电脑PC/PG设置

软件的设置

传送显示超时

电缆的驱动是正确,电缆盒200.300通讯都正常,现在就是和屏通讯不上,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工控网的高手指教,再次拜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地址设置0也不能通讯。

网友A:
楼主现在是什么问题?

1、PLC能下载程序?

2、屏能下载程序?

3、PLC和屏能通信?

楼主:
屏和电脑连不上,无法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

网友B:
触摸屏的波特率有没有设置过?

重启后设置9600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的波特率有没有设置过?重启后设置9600试下呢。

触摸屏的波特率设置的是187.5

网友C:
网上有个西门子触屏通讯教程,下来可以看看,说的很详细。我用自制的232通讯线联过。

网友A:
给你找了手册截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了手册截图,你看看

我用的是USB-MPI电缆。订货号是6ES7-972-0CB20-0XA0,使用手册上说,这种电缆是支持下载的

网友D:
用PPI模式下载,用485/232转换器也可以,如果版本不同要做OS更新,要用原装PPI电缆,不然不能通过.再不行就是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PI模式下载,用485/232转换器也可以,如果版...

PPI模式下载,必须用原装的PPI电缆吗,另外USB-PPI电缆的波特率可以达到187.5吗。

网友D:
用485/232转换器也可,一头接电脑,一头3,8接屏,做OS更新我用不是原装的没做通,USB-PPI电缆的波特率可以达到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85/232转换器也可,一头接电脑,一头3,8接屏...

我手头只有USB-MPI的电缆。

网友E:
1,不知楼主的 通讯线是插在什么地方与 TP 屏通讯

2,你的这根线不能直接与 TP 屏通讯,只能与 PLC 通讯,然后通过 PLC 再与 屏通讯

2,你的 屏的设置 是 与 PLC 通讯的是正确 的,在 PLC 硬件中组态也一样后再将线连接 PLC 后下载 屏 TP 的程序就 OK ,注意 波特率

网友F:
你这根线不对哦。这根是和PLC通讯的,触摸屏是USB转232再转485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知楼主的 通讯线是插在什么地方与 TP 屏通讯2...

这种USB-MPI通讯电缆不能直接与TP-177B屏通讯吗,我是直接把通讯电缆插入触摸屏,没有经过PLC,这样通讯簿可以吗?如果经过PLC,与屏通讯,屏的设置,电脑PC/PG口的设置,是选择PPI还是MPI,上面的设置对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根线不对哦。这根是和PLC通讯的,触摸屏是USB转...

要什么样的通讯电缆,才能和这块屏通讯,电缆的详细订货号请告知一下。手册上说这种电缆是可以和TP-177B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知楼主的 通讯线是插在什么地方与 TP 屏通讯2...

请阿水--王者之师,在指导一下,下面是手册上的截图,

手册上没有说TP-17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