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电机控制

楼主(2014-01-22):
 直流电机 2.2KW, 通过西门子直流调速控制。 我看图发现,调速调的是电枢部分。我想问一下,直流电机好与坏怎么判断,有阻值吗》那个阻值更大些。是励磁还是电枢。 还有 调电枢 是调的电压还是电流啊。

网友A:
1、直流电机调速是调压调速,调电枢的直流电压;

2、交流调速是调频调压调速,调的是电枢的交流端电压的频率;

3、都有“速度闭环”和“电流闭环”两种闭环调速方式,前者是机械硬特性,后者是机械软特性;

4、直流调速与交流调速相比,交流电机结构简单,变频器复杂;直流调速调压简单,电机结构复杂,各有利弊!

楼主:
那门请问, 调电枢电压  满载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门请问, 调电枢电压  满载时电压是多少。

1、 满载可以理解为额定转矩、额定转速;

2、那么额定转矩对应的是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对应的是额定电压;

网友B:
西门子的6RA驱动保护很完善的,电机有问题肯定报警

网友A:
3、直流调速、交流调速,都是恒额定转矩调速,或者说恒额定电流调速,不同电压、不同频率即不同速度额定功率不同,低速低额定功率!

4、举例说30千瓦电机,电压、频率为额定电压、频率的1/10时,额定功率只有名牌额定功率的1/10,即3千瓦;

5、就是说30千瓦电机,电压、频率为额定电压、频率的1/10时,只能当额定功率3千瓦的电机用!

网友C:
直流电机--一般是调节电枢电压,然后励磁电压是恒定的。有阻值的,电动机参数上有。你也可以根据电压和电流只比来算。

网友A:
6、也可以这样说,调速电机,当电流为名牌额定电流时,即认为满载!此时的电压即为满载电压,速度即为满载速度!

7、也可以这样说,调速电机,保持名牌额定电流,速度可以增大到名牌额定速度,电压可以增大到名牌额定电压;

8、还可以这样说,调速电机,任何速度下的额定电流都为名牌额定电流,如果考虑风扇自冷,低速时的额定电流还要小于名牌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