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磁流量计运行中信号太弱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22):
不锈钢电磁流量计运行中信号太弱怎么解决?

不锈钢电磁流量计运行中信号太弱怎么解决电磁流量计 一般在安装过后无保养的前提下都能正常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需要保养和日常检查。接收不到信号或信号太弱都是小问题。所以出现了也不用惊讶,认真做好以下步骤便可迎而解。

1、首先确认管道中是否充满流体。

2、如果管道太靠近墙壁,可在有倾斜角度的管道直径上安装探头,而不必非在水平管道直径上安装

3、仔细选择管道致密部分并充分打磨光亮,涂抹充分的藕合剂安装好探头;

4、分别细心地在安装点附近慢慢移动每个探头,寻找到最大信号点,防止因为管道内壁结垢或因为管道局部变形导致超声波束反射出预计的区域而错过可接收到较强信号的安装点;

5、对 不锈钢电磁流量计内壁结垢严重的金属管道可使用击打的办法使结垢部分脱落或裂缝,但要注意,此方法有时反而因为结垢和内壁之间产生空隙而丝毫无助于超声波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