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哪些配件容易老化?

楼主(2014-01-22):
  相信不少维修变频器的人员发现,有些变频器模版会经常烧坏,通常我们就会换新的模块,并没有考虑到模块烧坏跟驱动有没有关系。因此在维修中要多关注驱动电路上比较老化的配件。下面对变频器中容易老化的零配件进行介绍。

  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档测量电容的电阻,万用表的指针会摆动一个角度,容量越大这角度就越大!第二次测量时要把电容放电

  绝缘漆

  绝缘漆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基础,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固化成绝缘膜或绝缘整体的重要绝缘材料,是漆类中的一种特种漆。散热器的铝片也要除尘,散热风扇坏了或有响声就换新的;滤波电容容量降低20%也要换(一般不超过8年);所有主回路联接螺丝再拧紧一下。关于拆装贴片集成:有的人拆装贴片集成块时经常由于电烙铁温度太高而使其损坏或性能下降,拆集成块之前可在集成块上贴一小片沾着水或洒精的纸作散热用,效果不错!

  稳压管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普通电工是比较难检测出来,能全都换新的是最好不过!维修变频器时还要对其作整体保养下:电路板尘多就用洒精清洗,吹干后再喷绝缘漆

  光耦

  光耦全称是光耦合器,亦称光电隔离器,简称光耦。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它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关于用光耦作驱动的电路特点:因为这电路带有反馈检测回路,就是分别从输出三相(Eu、Ev、Ew)取回信号与驱动信号进行比较,当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不正常时,则通过一个光耦向主板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变频器马上切断驱动信号并显示“过流”或“IGBT短路”故障,这个保护相当快,有这电路的变频器不太容易烧模块,但问题是当这变频器的驱动元件性能不稳定,易老化等问题影响驱动工作。

  以上是小编为提供给大家的变频器中容易老化的零配件,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用户适当的学习有关变频器清理的方式,长时间的不清理,造成变频器的元器件的老化加速,缩短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最后影响生产系统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不错,不过你漏了电容了,那玩意也是爱老化的。

网友B:
本以为电容会排名第一呢!学习了!

网友C:
楼主,不对呀,最容易老化的是电容啊!

网友D:
感觉在实际维修中,储能电容的故障 不是很多。

网友A:
不是储能电容爱坏,而是电路板上的电容。

网友E(2014-02-23):
电容应该排在第一吧呵呵!

网友F:
变频器最先老化的是散热风扇。

网友G:
对于刚接触变频器的人来说,挺不错的

网友H:
电容和散热风扇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I(2014-09-25):
对于刚接触变频器的人来说,挺不错的谢谢学习!

网友J(2014-11-20):
其实也就是这些元件 决定了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K(2015-09-07):
我第一个想到了电容,风扇,学习了

网友L(2016-01-09):
说实话,我看标题的时候心里就想着电容这东西

网友M(2016-02-26):
电容器老化应该排第一位。

网友N(2016-04-16):
楼主辛苦了,说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O:
额换电解电容论把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