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伺服器UN1403报警Err .77

楼主(2014-01-22):
我雪花啤酒公司有一台原装意大利《一片包》纸包装机,已经停产4天了。5台UNIDRIVE UN1403(艾默生伺服器)英国产品,由于生产过程中突然卡机 ,产生了其中有3台伺服器上电后有run运行指示,一旦给出复位启动指令后,电机转动一下伺服器报警Err77或者Err60 故障。不知道含义,没有说明书。提示:1.该系统带通讯网站地址卡和编码器卡,各个电机部位相互独立,该伺服器制造工艺很差塑料轨道卡槽容易破碎,其中有一块有块通讯板虚焊多、以处理好了。2.咨询过《奥克梅》公司工程师说:里面有一参数号:3.28项为0,正常应该有4192变量值,其他的那2台均有,且这3台不能调节。该项为零时在任何情况下是不能运行的。3.进行过电机的代换,查询站址是对的。4.检查过伺服器内部印刷板没有发现虚焊行为,不会一下子3台伺服器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吧。

网友A:
1, 你的图片太模,通讯总线模块是 什么? UD 70,UD71,UD72,UD73 或是 UD74 呀 ?

2,UIN 系列变频器的 电路板还是不错的,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你说的 虚焊多,要么就是你的 模块板是维修过的

3,你所说的 伺服器报警 Err77 或者 Err60 故障可能是你看错了,CT UNI2403 不会有这个报警代码的

4,贵公司在哪? 如离上海近的话可帮你看看

5,建议去 淘宝找类似 CT 相关的资料,给你个连接:CT 说明书及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