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输出点

楼主(2014-01-22):
请教:我知道DVP-ES2系列的PLC可以在同一段程序内,连续使用PLSY指令。但是输出点可以是同一个吗?比如Y0,只是脉冲不同!谢谢!

网友A:
连续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同时plsy 输出y0

网友B:
(1)"PLSY"指令在程序里,只能使用一次;(2)梯形图中,用多个唯一的条件来执行它;(3)如果涉及到多段速度、不同行程,则需要每次传送。(4)超过一定转速,则必须使用"PLSR"。(5)手册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DVP_PLC-Program_O_SC_201307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