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参数的理解

楼主(2014-01-22):
伺服参数中2500线和17Bit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吗?选型时需要怎么注意。

网友A:
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

  选型主要看应用的精度要求 和增量型和绝对值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     选型主要看应用的精度要求 ...

 伺服电机如果是2500线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圈,编码器会反馈1000PS脉冲;

                如果是17Bit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圈,编码器会反馈131072PS脉冲。

网友C:
伺服电机如果是2500线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圈,编码器会反馈10000PS脉冲;

               如果是17Bit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圈,编码器会反馈131072PS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如果是2500线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

为什么反馈的一个有4倍的关系,一个没有呢?

网友B: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线,一圈分为1/2500,一般驱动内部都有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就是1线=4个脉冲反馈,2500线=10000个脉冲反馈,1圈就10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

那17bit的有4倍频吗?

网友B:
17bit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2次17次方(即是131072PS脉冲),没有四倍频;这个跟编码器的内部结构有关。

网友D: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线,一圈分为1/2500,一般驱动内部都有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就是1线=4个脉冲反馈,2500线=10000个脉冲反馈,1圈就10000个脉冲)。

17bit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2次17次方(即是131072PS脉冲),没有四倍频;这个跟编码器的内部结构有关。

路过学习下。

网友E:
“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线,一圈分为1/2500,一般驱动内部都有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就是1线=4个脉冲反馈,2500线=10000个脉冲反馈,1圈就10000个脉冲)。

17bit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2次17次方(即是131072PS脉冲),没有四倍频;这个跟编码器的内部结构有关。”

解释的真清楚,学习了

网友B:
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论坛上发帖,关于永宏产品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服务热线:4008211559

网友F(2014-05-14):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线,一圈分为1/2500,一般驱动内部都有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就是1线=4个脉冲反馈,2500线=10000个脉冲反馈,1圈就10000个脉冲)。

17bit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2次17次方(即是131072PS脉冲),没有四倍频;这个跟编码器的内部结构有关。

路过学习了

网友G(2014-06-16):
17BIT的性能较高,对实时性,精度要求较高的,建议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7BIT的性能较高,对实时性,精度要求较高的,建议使用

需较高精度时建议使用17bit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500线是指编码器光盘刻了2500道线,一圈分为1/...

 赞一个。

网友I:
伺服电机如果是2500线的编码器,4倍频的话,编码器会反馈10000PS脉冲;

17Bit的编码器,就说明伺服电机旋转1圈,编码器会反馈131072PS脉冲。

网友J(2017-04-16):
引用 网友A:
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     选型主要看应用的精度要求 ...

网友K(2017-07-0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