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连接状态:三菱PLCFX2N——FX2N485BD板——232转485/422接口——PC机。

接好线后,电也通了,PLC在RUN状态,在没有传输信号的情况下,为什么BD板的RD,SD两个LED指示灯都不亮呢?谢谢

网友A:
通信程序部分写好了没有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通讯程序是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