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平均值

楼主(2014-01-22):
PLC平均值指令是取得连续n个寄存器的平均值,如果我想取得一个寄存器连续n次变化的平均值应该怎样做?

谢谢指教。

网友A:
定时取出一个寄存器的值   做下平均不就行了?

也可以用定时中断做

网友B:
你需要在PLC里面判断寄存器的值变化?第1次送D寄存器、第2次送D+1寄存器、第3次送D+2寄存器、……然后把这些数值变化的寄存器,用MEAN指令来求出平均值。

楼主:
明白了,定时读取寄存器的值,并按D+1排列,再取平均值。谢谢

网友C(2014-05-05):
也可以用INC指令累加,再除以累加次数就得到平均值了,适用模拟量数据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