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向PLC写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各位大侠,我现在要想PLC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比如说我的目标PLC为欧姆龙CJ2M系列,我现在要向D0~D1000写入数据,设置一个按钮,当按钮弹起时则向PLC中写入数据,目前我出现的问题是,数据不是每一次都能写进去,无其他程序附加,只有一个按钮向PLC的D0~D1000中写数据,请问有人和我出现过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A:
  1、一般情况应这样作: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建立I/O整型(或I/O实型)变量与PLC的D0~D1000一一对应,且读数属性为“只读”,这样,只要在组态王里设置某些数值,则这数值立刻传入PLC 对应这数值的数据存储器(D0~D100)里。不需设置写入按钮。

  2、如必须用按钮写入数据,也可以,但比上述麻烦:组态王要多建立同样多的内部变量,与I/O变量一一对应,在组态王改写新数值时,不是写到I/O变量里,而是写在内部变量中,当按钮按下抬起时,再用“事件命令语句”将内部变量传入对应的I/O变量即可。

网友B:
有时不能写主要是通讯不稳定,请检查通讯线和通讯速率(可减低或升高试试,躲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