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两个月坏一次,救命啊。。。

楼主(2014-01-22):
亲们,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变频器是优利康YD1000型号的,不知道为啥,两个月左右变频器里面的模块都会发生短路而导致里面的模块损坏,我有个问题是变频器在运行到停止后其电流还是很大,变频器带放生电阻的!不知道是参数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多大的变频器,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稳定性如何?

变频器下面带接触器或断路器没有?

是输入部分坏了还是输出部分坏了?

烧板子就要让技术部门分析!

网友A:
停止后还有大电流?

谁给的?减速时间太短?大功率电机?

检查刹车电阻有没起作用?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停车后不会有大电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变频器,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稳定性如何?变频...

1.5kw的变频器,带动的是电机,输入电压为380V,变频器下方直接接电机,是输入部分发生短路,空开直接跳闸,让技术部门测试后说变频器停止后仍然有很大电流存在,时间比一般变频器长!

网友C:
1.5kw的变频器,带动的是电机,输入电压为380V,

电机负载是泵、风机.....惯性大吗?设置的停车方式或时间是多少?

网友D:
输入电压是不是太高,停机是不是没设好可以调一下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