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中为什么不能使用存储器间接寻址????

楼主(2014-01-22):
如题

本人曾经用过portal编写s1200的程序,是可以使用存储器间接寻址的,为什么step7 v5.5中对s7 300编程时却不能使用?????

网友A:
L  P#8.7   //装载指针的值到累加器1。
T  MD2    //传送指针到MD2。
A  I [MD2]   // 询问输入位I 8.7的信号状态,并
=  Q [MD2]   //将信号状态分配给输出位Q 8.7。
……
例子中对输入信号“I”可以用A  I [MD2] 来寻址,就是间接寻址,只能访问字节 字 双字

网友B:
  间接寻址,只能访问字节 字 双字,而V5.5是位变量,它不是字节、字、双字,故V5.5中不能使用存储器间接寻址

网友C:
   step7 v5.5中对s7 300编程时能用间接寻址的!可能楼主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接寻址,只能访问字节 字 双字,而V5.5是位变...

 你好,我这里的v5.5是组态软件的版本

楼主:
你好,如果用的是lLAD编写的程序,不能先装载指针的值到ACC中,我这种寻址方式为什么不行?比如MW[MW200]或者DB1.DBW[MW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P#8.7   //装载指针的值到累加器1。T ...

   你好,如果用的是lLAD编写的程序,不能先装载指针的值到ACC中,我这种寻址方式为什么不行?比如MW[MW200]或者DB1.DBW[MW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P#8.7   //装载指针的值到累加器1。T ...

问题已解决,LAD中不支持存储器间接寻址,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L  P#8.7   //装载...

问题已解决,LAD中不支持存储器间接寻址,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