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密码

楼主(2014-01-22):
本人有一西门子PLC,由于长时间不用,密码忘了,无法上传和下载程序,请懂的朋友支招破解,谢谢

网友A:
不用<此处内容被屏蔽>,如果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在重新编一次也不会太费事。

网友B:
  忘记密码这是大事,只能靠楼主自己去想啦

网友C:
200的清除,300的格式化卡即可.

网友D:
点击PLC--CLEAR,清除程序即可。

网友E:
不要瞎想了,没办法,重新编写程序吧,原程序没有密码也可以清除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想<此处内容被屏蔽>,先连接电脑,打开软件,看看是几级加密,PLC是西门子原装的还是带CN的,版本号是多少,如果是带CN的,版本号是2.0以上的4级密码,要拆机<此处内容被屏蔽>,如果是其余的,可以试试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祝你好运。

网友G:
200的不好弄,300的还好搞点。

网友H:
什么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