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把数据传给PC怎么做?

楼主(2014-01-22):
如题,想让触摸屏把值赋给PLC,PLC再把数据传给PC。PC和plc连不起来,要怎么做呀?不想用VB做

网友A:
 不用 VB ,那就用 组态软件,在组态软件中连接 PLC ,来显示值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 VB ,那就用 组态软件,在组态软件中连接 ...

网友C:
对,组态软件就可以了。。用winc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