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码垛产品中间隙如何控制?

楼主(2014-01-22):
   最近发现,机器人运行速度加快后,在夹着重物时到位后有晃动,这个正常不?〈〉

   ABB 的 6640 的机器人,夹具夹的车轮重约 35KG 左右,机器人运行速度调到 70% 时在快速到位后停下放下重物明显看到有晃动,这个码垛时间隙有不成直线,会不会影响机器人寿命 ?

楼主:
 机器人高手呢,出来讨论一下呀 ?

网友A:
调节一下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一下PID参数。。。。

  调节 PID???

晕,我这是 机器人码垛时,调节什么 PID ?

网友A:
机器人当然也需PID调节。如果总时间固定,你可以把抓起的时间调快一点,放下的时候慢一点。放的慢了,自然放的准。

网友B:
阿水 你總算發現這個問題 當然他會影響壽命 是電機的壽命

通訊網這跟機械結構有關 跟PID無關

請問 什麼是"码垛"

网友C:
修改一下机器人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改一下机器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 你總算發現這個問題 當然他會影響壽命 是電機的壽...

  码垛 就是 ABB 机器人将 各种不同的产品,按不同要求摆放在不同型号的铁板或是笼子里,并按现场工作需要,可设置摆放层数,每层个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当然也需PID调节。如果总时间固定,你可以把抓起...

   通讯网,机器人的 PID 调节不是你所说的程序按时间来摆放,这样你的机器人还能谈摆放位置精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 你總算發現這個問題...

謝謝  码垛 就是機械手的兩大控制中的"堆棧"功能 另一功能叫連續路徑

哎 外行人還是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 你總算發現這個問題...

 弄错了,呵呵。加料机器手是抓起,放入。。重复一个动作。。垛码是一层比一层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

 加料就是上面所说的连续路径功能,重复一条路径,这个可以前面快点,后面慢点。

楼主(2014-05-28):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引用 笨鳥慢飛 的...

   是呀,才工作的呀,我们所说的码垛是对于产品过程来说,将产品码垛在一起,请问这个路径速度 一般是如何控制,能在一条运行线路上有快有慢吗,当然我的产品在堆 的时候会有很多种方式,因为产品大小不一样,码的层也会不一样,还有码的 器具也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