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用WinCC flexible组态PID自动调谐问题

楼主(2014-01-23):
硬件为PLC S7-200/cpu226cn,触摸屏smart700.

step7-micro有pid调谐控制面板,可以自动调谐pid参数。
问题是:如何使用wincc flexible在触摸屏组态pid参数的自动调谐?

网友A:
  PID 自动调节的参数一般是在 PLC 的程序中做吧,如要放到 屏,那就将这三个可调的参数做个变量到 屏内显示来修改吧

网友B:
如果非要使用PID向导自动生成的PID子程序,那么需要找到子程序中P.I.D分别对应的变量,在屏中放置即可。

可以自己做一个PID程序,这样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