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猜出这个螺丝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2014-01-23):
  刚坏了一台 SEW 带有齿轮箱的电机组,原因是 齿轮箱内的 斜齿拉掉了

在拆齿轮箱时发现一个很是特别的东东,所上图上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

   大图

  再来个近点的特写,看到什么特别了不? 看谁能猜出这个螺丝是什么功能,有什么特别?

网友A:
有磁铁的,能把油中的铁粉吸附住。

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B:
不知是不是楼上所说的功能。

网友C:
1楼老师厉害,见多识广!佩服!

网友D:
油封吧。。。放出齿轮箱中的废机油。。也有上面说的功能吧--------把齿轮磨损掉进润滑油的铁屑吸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封吧。。。放出齿轮箱中的废机油。。也有上面说的功能吧...

这个更全面,楼主把2个不相干的东东放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零件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减速电机对吧?

现在很多减速机的放油螺栓都配置了磁铁,不奇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减速电机对吧?现在很多减速机的放油螺栓都配...

      这是 2001 年的设备

网友G:
怎么感觉像放油塞。。。。。。。。。。

网友H:
恍然大悟,早就发现机器人齿轮箱加油口处有个小磁铁可是一直就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网友I:
不知道呀,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磁铁的,能把油中的铁粉吸附住。没有什么奇怪的。

 学习了

网友K:
偶不是如1楼所说的,有磁性。

网友L:
哈哈哈,我猜是加油口,另还有个

网友M(2014-04-03):
放油口的堵丝,带磁铁的目的是吸附油的杂物

网友N: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