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01-23):
台达PLC DVP40ES200T用COM2口,读取伺服驱动器ASDA-B2的电流值,通过CN3口,用485做通信。

PLC程序要怎么样写,还有伺服驱动器上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哪位大虾可以帮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台达的伺服好像没有电流这个参数,只有扭矩。这个先要设定状态寄存器存取对应的参数(如存储器存贮的是扭矩Pr0-09---Pr0-13),然后再去读这个寄存器的值(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