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一个项目

楼主(2014-01-23):
给你一个项目,如何配置??就是对于plc,I/O模块如何选型?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辅助的dianqi电气元器件如何选??告诉我方法就行了,谢谢。点数是如何算的??

网友A:
这样应该是看你的工程,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然后根据设计,规划一下需要的IO点数;

适量预留一部分IO点;

还有就是接口预留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B:
根据控制功能要求来,

网友C:
1,分析用户需求。常见的就是物理IO需求,通信接口需求。

2,分析PLC品牌,是否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网友D:
项目决定你的配置,要考虑资金,可靠性,当然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是看你的工程,需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根据设计,...

哪些是需要考虑的dian点?例如温度压力。。。等等,可以大致罗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控制功能要求来,

这个我知道,只是对点数d的确定还不是henqingchu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决定你的配置,要考虑资金,可靠性,当然越简单越好

资金是需要考虑的,就是您可以给我一个从高配置到低配置的选择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分析用户需求。常见的就是物理IO需求,通信接口需求...

恩恩,就是还是不是很明白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