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中称量仪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01-23):
  称量仪器的种类是比较多的,主要针对于各种介质经行测量,在多个领域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其中称量仪器在实验室中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并且在实验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实验室中称量仪器的使用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台秤

  台秤用于精度不高的称量,一般只能称准到0.1g。称量前,首先调节托盘下面的螺旋,让指针在刻度板中心附近等距离摆动,此谓调零点。称量时,左盘放称量物,右盘放砝码(10g或5g以下是通过移动游码添加的),增减砝码,使指针也在刻度板中心附近摆动。砝码的总质量就是称量物的质量。称量时应注意:

  1)不能称量热的物体;

  2)称量物不能直接放在托盘上,依情况将其放在纸上,表面皿中或容器内;

  3)称量完毕,一切复原。

  2、光电天平

  光电天平叫光学天平。分为双盘和单盘两种,下述为双盘光电天平。它最大载重量为200g,可以精确称量到0.1mg。

  1)光电天平的构造

  ①天平梁:是天平的主要部件之一,天平梁上有两个向上的玛瑙刀口,用来悬挂托盘。玛瑙刀口是天平很重要的部件,刀口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称量的精确程度。

  ②指针:固定在天平梁的中央,天平梁摆动时,指针随着摆动,从光幕上可以读出指针摆动的位置。

  ③升降钮:是控制天平工作状态和休止状态的旋钮。

  ④光幕:通过光电系统使指针下端的标尺放大后,在光幕上可以清楚地读出标尺的刻度。标尺的刻度代表质量,每一大格代表1mg,每一小格代表0.1mg,(10-4g)。

  ⑤天平盘和天平橱罩:天平左右有两个托盘,左盘放称量物体,右盘放砝码。光电天平是比较精密的仪器,外界条件的变化如空气流动等容易影响天平的称量,为减少这些影响,称量时一定要把橱罩的门关好。

  ⑥砝码与环码:光电天平有砝码和环码。砝码装在盒内,最大质量为100g,最小质量为1g。在1g以下的是用金属丝做成的环码,安放在光电天平的右上角,加减的方法是用机械加码旋钮来控制,用它可以加10~990mg的质量。10mg以下的质量可直接在光幕上读出。

  2)光电天平使用规则

  ①未休止的天平不允许进行任何操作,如加减砝码,环码和物体等。

  ②切勿用手直接接触光电天平的部件,取砝码一定要用镊子夹取。使用机械加码旋钮时,一定要轻轻地逐格扭动,以免损坏机械加码装置和使环码掉落!

  ③不能在天平上称量热的或具有腐蚀性的物品。不能在金属托盘上直接称量药品。

  ④称量时,不可超过天平所允许的最大载重量(200g)。

  ⑤每次称量结束后,认真检查天平是否休止,砝码是否齐全地放入盒内,机械加码旋钮是否恢复到零的位置。全部称量完毕后关好天平橱罩,切断电源,把凳子放回天平桌子下面,把天平室整理好。

  ⑥不得任意移动天平位置。如发现天平有不正常情况或在称量过程中发生了故障,要报告教师。

  3)光电天平的使用方法

  ①直接称量法

  使用天平要认真、仔细,否则容易出错,使称量不准确,或者损坏天平。

  称量前应先检查天平,如环码是否跳落,机械加码旋钮是否在零的位置等。

  零点的测定:接通电源,轻轻转动升降钮,启动天平,此时灯泡发亮,光幕上可以看到标尺的投影在移动,当投影稳定后,若刻线和标尺上的零恰好重合,此时零点等于零,零点即天平不载重时的平衡点。若空载时天平的平衡点不在零,可以通过调屏拉杆,移动光屏的位置,使刻线与标尺的零线重合。也可以记下读数,此读数也是天平零点。如图1-37中所指示的+0.4即为零点的位置(此时零点不在零)。

  测得零点后,把升降钮降下;使天平休止。

  停点的测定:在称量物体前,可先在台秤上粗称一下物体的质量,以便称量时加放合适的砝码;当标尺往正数方向移动,要加砝码。

  把物体放在天平左盘中心(为防止托盘晃动,应该尽可能把物体或砝码放在托盘中心)。在右盘上加放合适的砝码,随后轻轻转动升降钮,观察光幕中标尺移动的方向。若标尺迅速往负数方向移动(即刻线所指数值减小)。则表示砝码太重,要减砝码;当标尺往正数方向移动,要加砝码。

  当所要加的砝码在克以下时,关紧天平侧门,用同样方法加减环码,直到刻线与标尺上某一读数相重合为止(此读数最好在-5到+5之间)。记下读数,即停点,亦即天平载重时的平衡点。

  称量后,使天平休止,记下砝码和环码质量。

  使用光电天平称量物体时一般均称量两次,操作方法如下:

  零点测量:第一次测量休止后,再起动,测量,此为第二次,称量两次误差应小于0.2mg,即|e'0-e″0|≤0.2。停点测量:同上。

  数据记录和计算:

  零点用e0表示。第一次e'0=_____,第二次e″0=______,平均值e0=______。

  停点用e1表示。第一次e'1=______,第二次e″1=______,平均值e1=______。

  物体质量(g)=砝码质量+环码质量+(停点e1-零点e0)/1000。

  称量计算举例:

  零点,停点及环码读数均见图1-38。

  天平零点e0=+0.7(mg)

  天平停点e1=-1.8(mg)

  砝码质量:10g+2g+1g=13g

  环码质量:810mg=0.810g

  ②减量法

  此法用于称固体粉末状物质。将适量试样装入称量瓶中(见图1-39)。称量瓶是带有磨口塞的小玻璃瓶,它的优点在于质量较小,可直接在天平上称量,并有磨口玻璃塞,以防止试样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等。

  称量步骤如下:先准确称出称量瓶和试样的总量W1,然后取出称量瓶(用纸条裹着),如图1-40所示,放在容器的上方。将称量瓶倾斜,用称量瓶盖轻敲瓶口上部,使试样慢慢落入容器中,当倾出的试样已接近所需要的质量时将瓶竖起,再用称量瓶盖轻敲瓶口上部,使粘在瓶口的试样落下,然后盖好瓶盖。将称量瓶放回天是试样的质量。这种称量方法叫减量法。按上法依次进行,可称取多份试样。若从称量瓶中倒出的药品太多,不能再倒回称量瓶中,要重新称量。

  3、电子分析天平

  电子分析天平为较先进的称量仪器,此类天平操作简便。将天平开启,调零后,可将被称物放于天平称量盘上,其质量从天平面板的屏幕上显示出来。这类天平还可与计算机相连接进行数据处理,可方便地获得高精度的称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