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1对2以太网加1串口通讯方案

楼主(2014-01-23):
请问这个方案能否实现,谢谢!

网友A:
关注中,单独的通讯肯定可以,两个均要使用没试过!!

网友B:
  从没有这样玩过,关注,楼主先做做实验看看可行不?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把交换机作为中心!!!

这是一个星形局域网

网友D:
没做过 dan但根据以太网的定义应该能实现

网友E(2014-05-21):
楼主 不介意成功之后分享下吗

网友F: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我们的产品可以实现,很简单。采集后以MODBUS-TCP转发,只要各个屏可以PING的通就OK

网友H(2014-07-31):
用1个网口,即做Client,又做Server转发上传,绝对可以。。亲身体验

网友I(2015-06-03):
典型的一主多从的方案,设置好通信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最多的时候带7块屏的

网友J(2016-05-11):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K(2018-07-23):
应该可以实现,  关注你实验成功

网友L(2018-11-08):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M(2020-08-07):
成功了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