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压和低压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4-01-23):
        若驱动某设备需要200kw的电机,采用直接起动或者液力偶合器,那么从经济性和系统性能来考虑,选择中压10kv或6kv等等电压水平的电机,还是选择低压380v或660v的电机?

         我认为相较而言,低压电机电流大,会增加电缆成本(当然还要考虑敷设距离等),而且启动电流大,对电网冲击大,但是配电相对简单;中压电机电流小,电缆也细,但是需要独立的中压柜,会增加不少成本。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供参考,谢谢。

网友A:
低压电机电流大,会增加电缆成本(当然还要考虑敷设距离等)

高压电机比低压电机贵多了吧,还有高压电缆。做一下成本对比吧....

网友A:
并且高压电机的控制部分和低压电机的控制部分在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电机电流大,会增加电缆成本(当然还要考虑敷设距离等...

 同样千瓦数的高压电机为什么比低压电机贵?

我的推理是:同样千瓦数的高压电机电流小于低压电机,也就是电机内线圈可以细一些,所以从这一点上高压电机便宜,但是,高压电机由于要耐受高电压,要求的线圈绝缘等要比低压高,所以从这一点上高压电机又要贵一些。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学习了,具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都来讨论一下下。

网友C:
中低压成本做个比较,再看以后维护那个方便,就那种咯

楼主(2014-02-25):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