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PLC,称重信号放大器通讯

楼主(2014-01-23):
DOP人机与DVP PLC 485通讯连接,站号分别是0、1。我想在这个485线上再加两个数字型称重信号放大器(通讯协议与PLC一致)站号为2,3。利用PLC持续分别读取两个放大器的第3个地址,可以吗?

现在手里没有硬件无法实验。先理论构思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PLC的232端口想留着PC机用。

网友A:
通讯协议一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估计不行,DOP是主机,PLC才是从机。

要么分开成两个独立网络,要么用DOP作主机分别读写PLC、2个称重器,在DOP中把称重器数据缓冲给PLC。

楼主(2014-12-14):
DOP与PLC通讯,使用DOP1# 232通讯端口,PLC与数字称重变送器采用PLC的485端口,组成两个独立的通讯。PLC站号 0# 称重变送器站号分别1#、2#。这时人机站号也是0号,不会影响系统吧,现在手里没有器件,无法实验。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