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的介绍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1-23):
西门子ET200介绍中数字量模块中所说的NAMUR发生器输入/输出是什么,为何机械式常开触点和带有单触点的机械式常开触点要分开说

各电流环路之间的允许的电势差是什么

具有10KΩ负载触点的输入电流和开路触点的输入电流为何要分开说

短路从输出值最小1ma是什么意思

短路警报显示,当……最大30至60欧是什么意思,相对短路来说,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A:
问题太多,请问主要问题,而不是所有问题

网友B:
你对这些研究 看你的输入输出端口 接的东西有没有超过这个参数的,如果在这个参数范围内即为可用的,如果不在那就不能接在PLC上啊

楼主:
有没有一点详细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