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WKD电捕焦油器智能温控仪的说明书

楼主(2014-01-23):
求一份WKD电捕焦油器智能温控仪的说明书

如果有详细的内部线路原理图就更好了。

厂家是襄樊九鼎公司,JD2008。

谢谢各位

楼主:
附件是智能温控仪的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东东了,。。。。。。。。。。。。。。

楼主:
电捕焦油设备上的温控仪,热电阻输入端一个端口阻值很低,和其他几个相差较大,温度显示为0,不能正常工作,更换温控仪后正常。

咨询厂家,售后说是高压放电,导致输入端击穿,可问题是,热电阻外壳是金属接地的,而且用的热电阻内部是一个壳也是金属的,套在外面的壳内,和外壳一起接地,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击穿吗?或是能感应出损坏温控仪的电压?

对没有接触过电捕焦油器的人需要说明一下,电捕塔外壳是金属罐,上面有一个高压变压器升压整流后产生50-60KV的直流高压,加在塔体和内部电极丝上面,来捕捉煤气中的焦油和其他颗粒物质。热电阻是高压绝缘子加热器的感温元件,用来控制恒温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