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跳舞毯 文 / 榕树网友

楼主(2014-01-23):
DDR 是非常热门的一种游戏方式,不仅在大大小小的游戏厅抢尽

风头,也让不少爱跳舞的革命同志冒着楼下捅地板的危险在家疯狂。

但不知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不能花钱买跳舞毯(不是不想买,只是实

在没多余的钱买,中国的网费实在太……电脑的升级实在太……),

以至于只能在键盘上用手指来“跳舞”,玩起来真是十分不过瘾。于

是我决定自己DIY 一个跳舞毯。经过一番的试验,终于制作成功。

其实原理十分简单,就是直接改装键盘。键盘上的每个键实际上

都是一个开关,只要把这些“开关”用导线引出来在地上踏就行了。

原理是简单,但原理的实现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你要有个键盘,

键盘最好是旧的,如果买新的键盘还不如直接买个跳舞毯,除非你是

为了DIY 而DIY.把键盘拆开找到方向键所对应的焊点,焊点一定要找

对,最好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然后把每条导线分别焊在这些焊点上。

接下来就是“压力感应”开关的制作。开关制作是这次DIY 的关

键,对作品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要准备两片金属片,

大概是10cm×1cm 的规格,金属片的选材十分重要,要选一些比较柔

软但金属记忆性好的材料(经我多次试验发现录像带中的那片弹簧片

就是绝好的材料。在定型后怎样按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形,而且质感特

好)。然后把金属片弯曲(大概140 度),接着准备一张硬纸或者夹

板(30cm×30cm作为开关的基座,再找一张比较坚韧的纸(比基座小

一点),把两片金属片以十字交叉型固定在纸的中间,把纸盖在基座

上。接着用两条导线尽量选细小的导线,这对脚感有一定的影响),

去掉一小部分绝缘层,然后分别把两条导线去掉绝缘层的地方固定到

金属片两端的内侧(放的位置十分讲究,在不按金属片的时候两条导

线不能同时接触到金属片,在按下金属片的时候则要相反,这样才算

合格。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以免在固定了导线后才发现位置放得不准)。

最后把导线引出到开关以外就行。这样一个“压力感应”开关就“出

厂”了,至于质量如何就要看各位DIY 的功力和选用的材料了。接着

按这样的方法再制作其它方向的开关。

现在只要把键盘上导线和开关上的导线接在一起,再放在对应的

方向上,跳舞毯就制作完成了。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高手总是适时出击,放假有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总是适时出击,放假有时间了。。。。。。。。。

好男友  女人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