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触摸屏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1-23):
我有一台台达DVP32ES2的PLC想与一台台达DOP-B的触摸屏和四台台达VFD-B变频器通讯,PLC的COM1口用于和触摸屏通讯,COM2口用于和变频器通讯,不知道这样接线对不对?不对的话应该怎样接线才对?还有其他的接法吗?

谢谢!本人菜鸟一个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这样可以的,也可以直接用屏的COM2  RS485直接与PLC,变频器连接。用屏来设定变频器的频率,启动之类的。程式相对会简单些。用的时候注意通讯格式,地址设定。

网友B:
没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C:
k可以的,com1和触摸屏通讯,com2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完全可以。

 COM2就是2个RS485 A B端子的那种???

可以并行连接

网友E:
完全可以,我刚实现了和21台变频器的通讯